[MACBOOK]
A1707 15寸PRO 新款机器完美更换液晶屏

楼主(2018-07-30):
把液晶屏拆下后,背光还是很完美的。
这个是A1707的背光,感觉这款机器就是螺丝大多了,然后就是安装铁条的时候很麻烦

其它就是要注意温度控制好了。只能拍几张图片,视频没有录,有需要了解方法的朋友可以留言给我,也可以自己去看换屏幕的视频,听说7月31号晚上7点到点有直播换这个液晶的,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网友A:
连发了好几个帖子 你终于换成功了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发了好几个帖子 你终于换成功了

是的,多谢谢朋友们的支持,一开始不敢乱拆,后来自己慢慢研究,就是发时间大多了,这款机器现在换屏也还比较少,

网友:
这个不好换 就发的是一块玻璃

网友:
都是换总成   没打开过

网友B:
不说一下换的过程,                                       就几张拆开的图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说一下换的过程,                                       就几张拆开的图

只是自己在研究,跟其它型号苹果的屏幕更换差不多,就是这款安装的时候麻烦,螺丝也很多,真正的方法还没掌握,发了快4个小时才弄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换屏的视频,

网友:
这个拆装很考验技术的

网友C:
怎么看你们发这个好像很激动一样啊,我上个月隔三差五就看到我老板换个这个玻璃屏,也就不到半个小时吧,有那么复杂吗?早知道多看会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你们发这个好像很激动一样啊,我上个月隔三差五就看到我老板换个这个玻璃屏,也就不到半个小时吧,有 ...

你老板牛逼,不到半小时能换好这个单液晶屏幕,一个小时能换好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
就是屏壳一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老板牛逼,不到半小时能换好这个单液晶屏幕,一个小时能换好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烤箱里十几分钟,拿出来立马取B壳2分钟内,然后取碎的玻璃屏幕,最后无尘台里贴好,这个熟练了很快的,剩下的就简单多了

网友:
以前自己就搞坏一个1466
把背光搞花了

网友:
这个屏还真没有换过啊,技术得更新啊

网友:
那个胶边好像弄烂了

网友E:
其实我1年前就换过这款机器的屏了,和苹果其它的屏没有太大区别,就是排线不一样,网上有教程,另外你买的屏没有带那条边条吗?正常的是有的,这个边条也很好拆的。

LDC

网友:
可以的,半小时换屏,我是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烤箱里十几分钟,拿出来立马取B壳2分钟内,然后取碎的玻璃屏幕,最后无尘台里贴好,这个熟练了很快的,剩 ...

下次你老板在换屏幕了,帮忙看下烤箱温度多少度,学习学习,我一直用风枪吹的

网友:
以前老板换的话,烤箱温度一般七八十度的样子,的确比风墙快,也好拆。

网友:
                没有几个小时根本搞不定这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1年前就换过这款机器的屏了,和苹果其它的屏没有太大区别,就是排线不一样,网上有教程,另外你买的 ...

是的,买的屏幕不带铁条的,我们新手还是很少拆到这个屏幕的

网友F:
在哪可以看到这款机器的更换液晶屏的视频???楼主

LDC

网友:
可不可以给个链接看看????谢谢楼主了

网友G:
视频在哪里看啊?快手吗????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烤箱里十几分钟,拿出来立马取B壳2分钟内,然后取碎的玻璃屏幕,最后无尘台里贴好,这个熟练了很快的,剩 ...

                                            这款没有B壳滴

网友:
这个屏拿来贵吗

LDC

网友H:
有详细更换过程解析就好了,最好带视频,我也想学习下呢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哪可以看到这款机器的更换液晶屏的视频???楼主

我也听朋友说的,7月31号晚上7点到9点,手机上安装快手,登录后,查找里搜索我在华强北,点关注就可以看,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视频在哪里看啊?快手吗????

我也听朋友说的,7月31号晚上7点到9点,手机上安装快手,登录后,查找里搜索我在华强北,点关注就可以看,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详细更换过程解析就好了,最好带视频,我也想学习下呢

我也听朋友说的,7月31号晚上7点到9点,手机上安装快手,登录后,查找里搜索我在华强北,点关注就可以看,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网友:
单液晶屏现在拿货要一千多,如果是上半部分的话要三千多了

网友I:
一次还没有换个这个屏,都是找人能.据说很难搞啊.......................................

LDC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次还没有换个这个屏,都是找人能.据说很难搞啊.......................................

是的,时间发的很多,很难换,要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烤箱的温度控制的不好话会不会导致背光部分出问题啊

网友:
楼主说的直播是什么直播?迅维网的那个直播吗?

网友:
哦,那我那次看的就是A1466的吧,上个月换的多,忙,就大致看了下

网友:
外接看看,AMD内存复位不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