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Retina pro A1425 820-3462-A不断重启

楼主(2018-07-30):
今天接到一台最老的2012 Rtina PRO A1425 板号:820-3462-A,不触发,绿等不亮,查到EC 有路没输出,于是从料板拆个EC 装上就开机了,但好奇怪,用电池开机进度条进完还不停重启,难道电池问题又换新电池,问题一样,但插上适配器开机就不会重启,用电池只要关机了再开机就不断重启,哪位高人能解答? 感谢

网友:
是不是ec不配套哦

网友A:
ec是拆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拆机的吗???

对EC 拆机的。开机加适配器就没问题,单独电池就不停重启,电池是新的

网友B:
我感觉是电池检测的问题多一些,先看一下进系统的时候充电正常否?换了EC程序复位发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电池检测的问题多一些,先看一下进系统的时候充电正常否?换了EC程序复位发下看看。

我的EC 是从AIR 820-3437 料板拆过来的,如果说必须要一模一样的型号才行,但为什么用适配器开机就没问题,有的人说AIR 的EC 不能装到RETINA PRO 上,因为EC带程序的,

网友C:
是买的料板的EC吗?按型号买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买的料板的EC吗?按型号买是不行的

也可能像国庆老板说的电池检测问题,这款机最屌就是电池扣有个铁片,像齿轮一样那些齿很易断,也不知道是否是那个电池扣的铁片有问题,有些都断了

网友:
电脑在开机的情况下重启是没问题的但只要是关机了再去开机就不行了就会不停重启,郁闷

网友:
楼主错了。苹果的ec都是带程序的,不能随便带换否则会有各种奇葩问题 就比如这种。。建议还是买一摸一样的料板拆吧 不过1425的料板好像要200一个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ec问题,找一样的ec换上去看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必须一样的版号的EC,你用air 的换到 pro上,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是EC问题,必须要同样板子上拆的EC。当然有的个别型号可以不需要,但是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EC版本不对

网友:
多谢各位提供意见,买了一个同样型号的EC装上,所有奇疤问题都解决了,我原来也是RETINA MD865 EC 拆过来的,装上去会有一个风扇不转,就是单独电池开机不停重启,所以EC 必须同一型号的机器才行!谢谢关注!

网友:
重新换一个ec试一下

网友:
感觉是EC的问题

网友(2018-08-29):
刚刷了一个原厂BIOS 这次键盘大写灯亮了,之前装的是10.13,我现在降级了10.12.6,已经全盘格式了启动按OPTION 还会显示有个WIN 系统,原来是APFS 格式的,最后一步干EC,干完还是那样就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