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70能放电不能充电

楼主(2018-07-30):
今天又个客户拿来联想S40-70笔记本不充电,正常拔插适配器后就出现这个情况,插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可以放电,就是不充电,主板版号是LA-A321P  REV.1.0  充放电芯片是BQ737,先来个芯片介绍
BQ737  的1脚19V正常2脚19V正常 20脚VCC 19V正常,8脚EC_SMB_DA1 ,9脚EC_SMB_CK1  都是3.3V正常,5脚ACOK   0V , 6脚ACDET  2.58V,   7脚ADP_I  0.34v。貌似都正常啊怎么就是不充电呢?用风枪加焊一下,然后拖焊一下,上机插上电池,可以充电了,真好,马上装机装好来测试,用了不到5分钟,电池又充不了电,想想是不是那个地方出问题,又拆出来,单独用主板和电池一起测试,还是不能充电,直接找个BQ737换上去,再测试充放电,可以充电了,这次不急着装机测试,先装上电池让他充一会,这次也是十多分钟后故障还是不充电,明明是好的芯片,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呢?先查查BQ737的自举升压,芯片一加热,就可以充电,
PD303上有6.3v,在17脚有20V以上,当电池不能充电的时候,17脚才14V左右,这个明显不正常,直接换掉PD303 升压二极管PC314升压电容,换上去还是可以充几分钟电就不行,那就全部引脚量一下能充电和不能充电的区别
,当量到6脚ACDET  能充电的时候是2.58V,不能充电的时候是6.3V,难道是6脚的分压电阻有问题,

VIN输入电压有19V,直接在料板上拆了两个相对应的分压电阻替换上去,怀着美好的心情觉得应该这次可以了吧,这次电脑比较听话,终于搞定了充电了,200元到手。

附上修复图和备份bios图纸

S40-70独立显卡,r5 m230.rar

3.41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13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分析的挺到位的,加分了

网友A:
200是修同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是修同行的吗?

同行因该收不了这么多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但是分压2.5出来   还是不充电   最后放弃了

网友:
联想的现在不充电好多都出现在分压电阻上了,,,要么就太低要么就太高了,,,

网友C:
Acdet电压不正常的时候应该没有公共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00是修同行的吗?

我们这边同行 不进水 不换桥 统统 80

网友E:
我想问 楼主如果2.5V出来正常了还是这样充会儿就不行了  怎么搞。

网友:
总的来说还是围绕充放电芯片,基本功很厉害啊!

网友F:
充电都可以收费200?你那里做维修还是很不错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是修同行的吗?

零售客户,现在同行都是100左右,修同行的机器只是赚个店租钱,有零售的就比较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但是分压2.5出来   还是不充电   最后放弃了

那你有换升压电容和二极管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Acdet电压不正常的时候应该没有公共点吧!

电压只要大于2.2就有公共点,低于2.2就没有,这是输入电压检测

网友H:
思路可以  这个机器修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同行 不进水 不换桥 统统 80

那做了没有意思,太低了压力大,伤身体,没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 楼主如果2.5V出来正常了还是这样充会儿就不行了  怎么搞。

升压电容检测了没有,还有换过芯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都可以收费200?你那里做维修还是很不错的嘛。

零售的才可以做到,如果做同行的只能收到100
主要看我的心情,有些同行的收80-120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思路可以  这个机器修了多久?

太惭愧了,修理了两个多钟,才判断出来,因为刚开始量了正常,所有没有再量过一次,电阻不良,时好时坏,所以太浪费时间

网友I:
19分压出来就是2.5V 20V分压出来才是2.6以上,2.6以上才是检查到电源,这机器应该是没问题的也有可能是隔离管的问题,但是你这修的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19分压出来就是2.5V 20V分压出来才是2.6以上,2.6以上才是检查到电源,这机器应该是没问题的也有可能是隔离 ...

VIN经过PR306 340K\PR310 54.9K两电阻分压产生ACDET送给PU301第5脚ACDET适配器检测脚,这个脚的检测阀值是2.4V(根据芯片数据手册描述)如下图:

只要ACDET电压大于2.4V,充电芯片才能正常工作,经过计算:如果VIN电压是19V,那ACDET就是2.6V,完全可以越这2.4V这个阀值,如下图:(如果图片看不清,看官可以同时打开图纸对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只要大于2.2就有公共点,低于2.2就没有,这是输入电压检测

打错了,是要大于2.4V,低于2.4V就没有适配器接通公共点

网友:
分压电阻问题,前几天也修了一个

网友:
这种本子,真的很鸡肋!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