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278 板号820-2936-B时开时开不了

楼主(2018-07-30):
此机故障
有时能亮机,但是电池不充电了,
单电池开机次次都正常开机
如果用单电源就开不了机!电源头灯也不亮,

师傅们,指点指点下

电池不充电的

网友:
有师傅帮下我 这个菜鸟吗?

网友:
适配器状态下查下待机条件。

网友A:
查找ec发出batlow是否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找ec发出batlow是否是高电平

好的,我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