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住开机键5秒才能开机 A1278 非通病

楼主(2018-07-30):
论坛有电源管理芯片的检测电阻阻值变大和断线影响掉电
这个机器是bios问题 并且不能插光驱
光驱坏导致程序紊乱
820-3115 A1278.zip
过两天又坏了,bios背面的散热铜管下有个电容一头腐蚀了,拆掉就好了
芯片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像你这种故障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 不可能吧 光驱坏怎么会导致bios程序坏呢?

网友:
光驱引起不开机的见过

网友:
比较少见的故障点 加分了

网友:
是在电池模式下吧,接适配器应该可以直接开吧,修过好几例了

网友:
不太可思议,苹果程序出问题的可以说非常少,3115-B这款多是3-5V级过载的问题多些,再个就是进水。BIOS倒是一直很稳定。

网友:
苹果的光驱也会引起不开机?我只知道别的机器光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还是头一次听说,真是老师傅遇到新问题呀,楼主辛苦。

网友:
修过这种问题 因为光驱引起的

网友:
过两天又坏了,bios背面的散热铜管下有个电容一头腐蚀了,拆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到是遇到光驱坏进系统蓝屏的这种

网友:
不错,楼主还能发现这种问题 值得借鉴

网友:
遇见过不开机刷BIOS就好了,过几天又换了,还是BIOS得问题,换了一样只能用几天就坏

网友:
还是回潮引起的不稳定哦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像你这种故障暂时没有遇到像你这种故障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这个好像还是头一次听说,真是老师傅遇到新问题呀

网友:
有些机子偏偏要摁几秒才会开,一般不会当成故障来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苹果的资料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BIOS程序损坏引起的不开机导致不显示

网友:
这个问题算是少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