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540装集成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8-07-30):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的一台L540的笔记本,客户说进系统黑屏,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先加电测试和客户说的一样,开机可以显示,WIN7标志过了以后,马上进系统了电脑就黑屏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也能关机,进安全模式也没有问题,CPU,内存,硬盘,屏都换过了,还是一样,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此类故障的,请指点 下,谢谢。

网友:
不装集成的驱动,  官方网站下个 显卡 驱动 看下

网友:
查查屏接口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

网友:
驱动有问题吧,卸载了驱动用官方的

网友:
看看外接显不显,有没有暗屏,然后再说

网友:
先外接屏幕看正常不,正常就是屏供电,开启信号问题

网友:
你那个是暗屏还是屏幕没有反应。

网友:
既然进安全模式可以,那主板应该没问题,可能是驱动问题,下载官网的试试

网友:
这机显卡坏的多吧,我是修了两台都显卡坏,改了集显

网友:
你这思路明显不对      先排除软件问题        再看看是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重装系统啊。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帮助,机器已经修好,故障原因是BIOS的问题,刷完BiOS测试一天OK。附件上传BIOS,大家遇到此问题可以试试这个BIOS,保证OK。(说明一下,我的板号是:12290-1M,BIOS只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帮助,机器已经修好,故障原因是BIOS的问题,刷完BiOS测试一天OK。附件上传BIOS,大家遇到此问题 ...

我看到上面的是我就上次搞到过感觉是blos 的问题   我上次高到过E430C的也是只要一装独立点卡驱动马上黑掉     搞半天结果刷个blos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集显试试,。。。。。。。。。。。

网友:
感觉貌似显卡驱动的问题.换另个显卡驱动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