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X好多新点的华硕本子进水后都不出独显供电,以X450LD为例解析原因

楼主(2018-07-30):
最近修到很多华硕进水后都是不出独显供电,其他供电时钟复位甚至都有,就是不出独显供电今天又跑了一个小时的点位图,终于找到开启是来自CPU,然后不断转换转换再转换受控不下十次的转换,最终给了显卡供电芯片做了开启,如下:
CPU发出低电平开启信号DGPU_PWR_EN#给Q7702作控制信号:

低电平截止Q7702:

3VS过R7708上拉DGPU_PWRON:

DGPU_PWRON过R7701改变名称为DGPU_PWRON_IO:

DGPU_PWRON_IO控制Q7703使得最终3脚为上拉高电平,DGPU_PWRON_VSG:

DGPU_PWRON_VSG过R7732,r7733:

最终做Q7711的开启脚3脚:

转换输出4脚+3VSG_MAIN,过电阻R7713改名GPU_PWRON_3.3VSG受控于Q7707一脚同时过PR8505改名为P_NVVDD_EN_10:

P_NVVDD_EN_10给显卡供电芯片做开启脚:

找的时候是反着照的,今天累了就不画图纸了,看不懂没关系,知道结果就行了,别喷我。。。。。。。跑完图后,这机器最后略微处理了下扣了下CMOS就亮机了
大家以后修到这种没显卡供电的时候直接去找CPU给的开启有没有,然后再看别的地方,大家踊跃加分啊,发帖不易,感谢感谢感谢!!!

 会员238378300鑫豆2024-2-14 17:43
 会员2050962元2023-1-30 14:20
 会员572702元2022-10-30 12:22
 会员3235732元2022-10-24 15:04
 会员1592062元2022-10-3 15:38

网友A:
有心人,钱不负,一遇伯乐便化龙,看好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心人,钱不负,一遇伯乐便化龙,看好你

卧槽,我TM又想给你矫正一下

网友:
好东西值得学习一下 不错 好东西值得学习一下 不错

网友B:
看着就有眼花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C:
华硕搞这一堆转换干嘛。

网友:
这个考的是耐心。看客户给多少了、一般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就有眼花了,楼主辛苦了

其实楼主也眼花了,但是一想不能放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功力不错哈,哈哈

感谢夸奖,    感   谢支持,只能说马马虎虎啊

网友E:
看时序最快,这样的意义?

网友F:
这图纸看着真舒服、元件电压啥的一清二楚

网友G:
这样找起来确实挺累的,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找,确实挺累的,不过以后终于知道先查哪里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搞这一堆转换干嘛。

可能工程师又无聊了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真有耐心

网友:
图纸给个赞  楼主给两个赞

网友H:
真是好技术,让我哪还有时间来分析这个,不过直接给出结果,让我们这些搬料员也增知识不少,谢谢

网友:
显卡供电控制转换跑了那么多还是被你发现了。厉害。如果是我真不见的能做的到

网友:
又涨姿势了。看来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一行就需要楼主这样的人,谢谢,辛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图纸看着真舒服、元件电压啥的一清二楚

是华硕的FZ点位,但是华硕的FZ点位我已经放弃了,基本都是无响应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呀,学习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找起来确实挺累的,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找,确实挺累的,不过以后终于知道先查哪里了,谢谢楼主

如果大家都把经验分享出来,维修会变得简单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是好技术,让我哪还有时间来分析这个,不过直接给出结果,让我们这些搬料员也增知识不少,谢谢

哈哈,好技术都是坚持得来的,有时间就得钻研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时序最快,这样的意义?

看来你的时序已经远远超出基地给的时序了,反正我是在基地时序中没找到。你这样说的意义是说你没看时序,还是你要给大家分享你更完美的时序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思路与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搞这一堆转换干嘛。

如果有图纸这一堆转换都很简单,没图纸跑点位有点吃力

网友:
这个下了功夫了

网友:
哈哈,是废了些时间,还好我已经跑了几次华硕的图,就比较轻松了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J:
华硕机子,我修了感觉不好修直接放弃,现在我是见到华硕都烦,管他是台式还是笔记本,见一个骂一个,太不好维修了

网友K:
这种问题应该不难修的啊

网友:
看着就有眼花了,确实挺累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问题应该不难修的啊

没办法,我们技术有限,达不到你这大神的层次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华硕机子,我修了感觉不好修直接放弃,现在我是见到华硕都烦,管他是台式还是笔记本,见一个骂一个,太不好 ...

华硕其实还好吧,如果腐蚀的话找东西比较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L:
质量也太差了。。。。这主板

价格太低了,一分钱两分的货太难了

网友M:
LZ 真的太厉害了   能不能加你微信呢

网友:
电压高的地方容易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M:
LZ 真的太厉害了   能不能加你微信呢

不约                    ……

网友:
顶一下,学习学习。苦心人终不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华硕的FZ点位,但是华硕的FZ点位我已经放弃了,基本都是无响应

打开无响应的时候,注销下,在显示桌面的第一时间再开,成功的几率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其实还好吧,如果腐蚀的话找东西比较好找

华硕有点位真的算良心了,有些板上没有料号的有图纸都没多大用

网友:
我感觉不一定这样。。。。可以说通常是这样,但具体要配合板子加上点位图来跑线看看实物

网友:
有心人,钱不负,一遇伯乐便化龙,看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