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单板开机 装尾插电流0-10ma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8-07-30):
   u2   冲电管理   尾排都换过没好   原来大电流500ma    换的u2好的

网友A:
有没有检查24m时钟和32.7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检查24m时钟和32.768

32不参与开机吧

网友:
你换过u2建议看看u2旁边的元器件有没有被你吹虚的。。

网友:
还是u2   拿下来装尾排正常   换个好了

网友:
对,失误,严重失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