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能帮忙看看 IPAD MINI 1 的硬盘焊点

楼主(2018-07-30):
拆硬盘时中间三个脱落了。请问这三个焊点重要吗,是不是空点。

网友:
老哥,这个点位图自己看看比啥都强

网友:
中间部分掉点,按道理说是空点的。

网友:
焊上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
也是焊上不亮,再说,还是看图纸清楚实在。。。。。

网友:
看点位就知道了....................

网友:
看点位图啊

网友:
看看下面有没有铜点啊

网友:
有没有点位图无所谓!看看掉点的旁边或者下面有没有铜箔有铜箔的必须是有用点!需要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