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实地修机—联想U410进水机简单分析

楼主(2018-07-31):
实地修机联想U410进水机简单分析
主人公:联想超薄本,U4103i5,板载U
板号:DA0LZ8MB8E0   REV:E
故障:进水,不开机。原本是电池能开机但是不充电,电池电量消耗完之后就再也不开机了
结果:清理进水腐蚀点,排除故障,从保护隔离修到触发掉电,最终亮机
过程分享:
这是机主发给我的图片,机器保存的好新啊,电池能开机,不充电,感觉应该可以修
CORE i5的小标,也是崭新的
拆出主板的过程,一股股浓厚的类似于酸奶的腐蚀味道,鬼知道进了什么液体,全板正反面合影:
仔细一看,全板多处不同程度进水腐蚀
下面这个是充电芯片,已经被腐蚀的面目全非
EC也没能幸免
然后对各大电感打值情况如下,不得不说,看到CPU的值,心里哇凉哇凉的(不为0就放过....)
查了下这张主板价格,i5的板最少要350-400多,不管那么多,先搞搞看了
抱着CPU没死的侥幸心理,直接对板子做了下大清洗,清洗主板的时候搞掉了一个电容,测量和公共点相通的,就没补上去。
而且为了安全起见,对照图纸确定好EC不带程序,先把EC和充电芯片换了再说
EC的时候,一股浓浓的酸奶变质味道扑面而来,拆下来EC引脚也变得发黑了,修电脑不容易啊,你们懂的………
换好芯片,检查OK,确认好没问题了,直接上电。然后没待机电流,而且测量公共点也没出来
最后查图纸,发现这个和公共点相连的电容….居然是充电芯片用来检测电流的,而且是在公共点VIN产生之前的,看来公共点的电容也不是说少就可以少的啊….补上后,公共点还是不正常,查了下这个机器,电压要20V才能过保护隔离,what?19V的时候,充电芯片检测引脚也有2.6V的电压啊,这里有点迷
对充电芯片的所有测量来看,完全没问题啊,看来问题不是这里原因,去网上和论坛看了几个相关帖子,也是百花争鸣,有说隔离管电容问题的,也有说耦合或者自举不足的。而且我也用镊子做了实验,短接两个隔离管DS,待机电流就会出来。或者可调电源用20V,待机和公共点也会正常,感觉可能是这个20VVA问题,看看它去了哪里。
这三个位置直接被我pass掉了,接着往下看,原来罪魁祸首在这里
PU6是比较器,这就难怪了,适配器电压低于一定值,经过分压后,比较器对比后会输出低,通知EC适配器插入检测有问题,关闭保护隔离。PU6的5脚是5V供电,1脚由VA分压过来,3脚由3V经电阻过来,并通过精密稳压器稳压,2脚接地,4脚正大于负的时候开漏输出,由外部3V上拉,正小于负输出低
查了下资料,U5这个LM431是精密稳压器,误差0.5%、1%、2%三种规格,这里使用的是2%误差的
公共点出来了,待机电流有了,按下开关,what a fuck!触发到0.089左右掉电了,待机电流由0.006-0.089-0,可以重复触发。供电问题直接上示波器了。
一路测下来,发现1.5V过压了,已经飙到快4V了,过压后进行瞬间掉电保护
同时测量了下电感前端、上下管G
问题这下子就很明显了,根据经验猜测是芯片周围哪个电阻电容不行了…..哈哈
对照主板一看,有个小洞,原以为是烧的,万用表测量连接到元件。对照图纸测量,原来是断线了,过线孔这边已经不接地了,PR146和PR147连接在一起,PR146一端要接地,控制芯片的基准电压
过控的背面测量是接地点,对照图纸也是
用镊子判断了下过孔另一端的位置,测量另一端是接地点,看来是过孔断线无疑
飞跟地线到公共点电容一端,按下开关直接触发了
插上内存,屏线,用原装适配器完美亮机
总结:维修基础知识固然重要,经验也很重要,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post_deleted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有理有据,666:

网友:
厉害了,看来有示波器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帖子的亮点在过压,请问楼主哪张图是过压啊?关键是接地不良的地方在哪里?元件是哪个呢?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请问楼主是小白实地学习的吗?肯定不是吧,这思路老司机无疑

网友:
过程清晰,配图详细完整,操作一目了然!

网友:
功底扎实流弊流弊向肖老师学习,………………不过那个电容你理解错了

网友:
大神级讲解,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楼主工作台面挺干净

网友:
我重来没用过示波器。看样有大很方便啊,进水一般都是断线,但和断线很难找啊,必须有思路啊

网友:
基地教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工具全,分析到位。。。。

网友:
大师级分享,真不错,学习了!!!!!!!!!!1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条理,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有理有据,666,学习了

网友:
万用表一样一样滴

网友:
修笔记本已经快十年,我表示我不会用示波器,也没学过用示波器,感觉用示波器修本本很牛

网友:
现在维修不行了。。。。。。。。。。。。。。

网友:
电容是低通滤波,滤除噪音,不能缺少。
记住,不接地的电容一个都不能少,接地的有些可以少

网友:
高手。看来示波器 还是有很大用处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楼主厉害从故障到修复一步步写的这么详细清晰,有理有据这种帖子多多益善,

网友:
实地的就是厉害啊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这工作台比我的干净多了,,

网友:
分析清楚,基础扎实。好帖子。值得加分

网友:
知识是死的 人是活的

网友:
理论,手工都到位 ,加分

网友:
理论扎实,应该是有维修基础去的不错不错

网友:
牛B 主楼维修能力嘎嘎的.....绝对老司机了

网友:
肖大神出马就是不一样,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受教了

网友:
666,思路清晰没毛病,技术双击加关注,有空教下我呗

网友:
技术学得不错,还是一个做图排版的能手

网友:
讲的太好了,配图更完美

网友(2018-09-14):
分析的很详细,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