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华硕X750DP 电流跑1.95不显示

楼主(2018-07-31):
求助各位大佬华硕X750DP 电流跑1.95不显示华硕:X550DP  板号X750DP REV2.0  手头上有2台都是这个故障一模一样,   BIOS刷过好多都是一样故障
故障:电流跑1.95不显示 。测量全板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正常  APU_PWRGD信号正常1.5V
怀疑显卡问题,就改了集显也还是一样的电流
用内存阻值卡测量波行没过内存,测量了内存阻值卡上发现没内存复位
也就是没有CPUDRAMRST  就是CPU发给内存的复位没有
CPU换过故障一样。把原机的CPU换到了其它的机子上正常点亮

有一台我加焊了显卡也是一样问题所以也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还有个问题就是独立显卡的内存颗粒DRAM-RST也是没有电压的

实在没思路了有哪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amd的,显卡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机器有无进水?板载内存可以屏蔽下,最后换桥

网友:
外接亮不亮

网友B:
外接看看,AMD内存复位不用测,查LPC总线持续,BIOS排除,显卡问题也比较多.

网友:
这机器昨天才搞过,最开始保护隔离坏,不充放电,后暗屏,换显示芯片正常,给兄弟装机,开机后,机器发烫!自动断电,又拆机,发现待机芯片发烫,测ec短路。更换ec,电流0.576,不跑码,显卡不发烫,主板上cpu复位,内存复位,平台复位等等等都有,一样不跑码,前后断断续续搞了两天,退机。

你的机器应该重点查屏接口的显示芯片。那个rtd芯片

网友C:
这个本本我最近修了三台,有一台是12VS排阻有问题导致不出CPU供电,还有一台是刷BIOS,你这个电流像是要显了,你刷BIOS看下,如果不行,考虑下CPU或显卡

网友:
有没有板载内存啊,有的话屏蔽了试试。

网友:
            看看南桥电容有没有腐蚀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电流跑到1,9如果都不显通常都是显卡问题,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BIOS

网友:
没有CPUDRAMRST是一直为高电平还是一直为低电平啊,有的是延时高电平就测不到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看看,AMD内存复位不用测,查LPC总线持续,BIOS排除,显卡问题也比较多.

外接过还是一样没反应的。BIOS已经排除过了。。显卡问题我也改了集成了还是一样的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显卡供电断开试试。

就是断开显卡供电了。改成集成的还是一样问题。外接也不显示的 。不是板载的大哥
内存已经换过

网友:
实在不行换版吧 ,在搞两天就不划算了

网友:
看到 华硕的头大。。就前几天搞得 K42系列一样,K42小型号多的一比,刷BIOS就有十几种。。 就是厂家偷工减料导致的鸟问题。。 板子上面缺件严重,时间长不良了,那么多电容位空的。。我看到 华硕 100的 电容就有换的冲动。。。温度还居高。 这本 估计难搞了。和 K42一样等大神解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本我最近修了三台,有一台是12VS排阻有问题导致不出CPU供电,还有一台是刷BIOS,你这个电流像是要显 ...

CPU已经换过了。而且我还确定机子的CPU是可以正常点亮的。我已经拿到别的机子上测试过CPU所以 CPU问题可以排除了  。显卡已经断开供电了已经是集显的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也外接过了不行

网友:
看看桥上面的电容是否有腐蚀,量量所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本体如果坏 再加焊也没有意义

网友:
外接看看,AMD内存复位不用测,

网友:
电流都这么高了应该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