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充电器电源维修

楼主(2018-07-31):
电源被雨水淋进水了  一插上嘭的一声

网友:
把图1中炸开的连上以后   换个开关管 又一次的炸了  问一下坛里大神怎么回事?该怎么修请指点

网友:
电源芯片估计也坏了   测下电源芯片供电脚是不是有短路  测不出代换芯片先

网友:
20快的东西,研究下可以,修的意义不大,换3842 功率管

网友:
烧成那样修它干什么,修好了也用不久,购买一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检查整流管是否被击穿

网友:
烧得这样残,要我不明不维修的。

网友:
电阻坏,开关管坏,电源管理芯片也坏,整流二极管也会坏,拿来练练手还可以。

网友:
修好上电串个40W的白织灯泡、不然电路有短路还得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