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电脑蓝屏

楼主(2018-07-31):
我修手机懂,电脑不懂。
蓝屏了。
昨天请教群里大神,说要更改硬盘模式。
可是就是找不到红圈的那个选项。
请大伙帮我看看。

网友A:
数据线,金手指先检查一遍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金手指先检查一遍再说。

怎么检查。金手指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检查。金手指啥意思

意思是内存条金手指,硬盘sata线,个人觉得外设也有可能性,然后再替换内存看看

网友:
这个看上去不太像兼容模式的问题,估计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
0x7B这个代码很常见的,要不就是SATA模式不对(AHCI),要不搞系统,当然最简单有效搞系统了,还不行可能硬件有问题,你先对BIOS里的模式改一下试试

网友:
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C:
还是先换个厚度硬盘试试在说吧!!!!!!

网友:
这种小问题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这蓝屏是系统文件损坏,重装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次俺遇到一台电脑也是这样,结果PE引导运行CHKDSK C:/F就自动修复了

网友:
进pe修复哈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换个厚度硬盘试试在说吧!!!!!!

厚度硬盘?什么是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