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V 跑6261,求指导

楼主(2018-07-31):
最近,接了一些ASUS的大板,如ASUS P8B75-V ASUS P61-PLUS,发现同一个故障,诊断卡跑6261.第一次冷机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如图:
接下来,不管是关机,还是重启,都只能跑到

有好几块板都是这种故障,已经拆除过声卡,网卡,COM口芯片,请有修到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你是温州的吗?

网友:
很想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第一案例: 这个故障我有刷BIOS 刷好的 。  第二案例   就是IO的检测电压 出故障  案例三: CPU坏

网友:
这个主板的桥旁边的PWM桥供电最容易出问题看看吧

网友:
BIOS坏多了,时开时不开,刷刷BIOS

网友:
温控八角芯片的第二脚连接的15K电阻 替换它

网友:
ASUS可以試下刷BIOS,不行就多量量822排阻

网友:
会不会是集显.............................................................?

网友:
BIOS我刷了好几次,但故障都一样,NCT6779D的P105和P106检测脚电压都是1v,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