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712t 显卡芯片型号?

楼主(2018-07-31):
sony pcg-61712t 显卡芯片型号?
版号:mbx-240
        1p-0112200-8014
        v050
       main board m/l rev 1.4

网友:
明明是索尼,跟DELL有什么关系?

网友:
对着上面淘宝找不就可以了,这个板是索尼的

网友:
上淘宝去盗图啊,很简单。

网友:
到淘宝找一下不就知道叻。。

网友:
这显卡的型号是216-0772000

网友:
手头没这机子帮不了你

网友:
216-081005,一代才用的是2000,三代用3000.

网友:
看不清,可以这样,到淘宝去查看,再假装买主板,

网友:
去问淘宝卖家,或者就去搜这个型号盗图

网友:
216-081005;216-081005;216-08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