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知道索尼 mbx-262的充电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8-07-31):
哪位大哥知道mbx-262的充电芯片型号

网友:
没图纸的话就不好找了

网友A:
在电源接口旁边,芯片型号BQ725,你可以对下

网友:
充电芯片都找不到的话,建议你别搞了,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接口旁边,芯片型号BQ725,你可以对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充电芯片一般在电池接口附近,你可以找找,一般索尼的机器充电芯片都是BQ开头的,不用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