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轻微短路

楼主(2018-07-31):
接电源适配器小绿灯亮一下就灭了灯个几十秒又亮有下,如此反复,量R7140  R7520  R7510  R7550保护隔离短路

都是=ppvccsa_s0_reg这头短路,可这信号去的地方太多了,还进了桥里面,电容一大堆,各位大佬指点下怎么找出故障点,小弟给你们梳中分了,谢谢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PPLE A1278 j30 820-3115-B

网友:
还是修苹果笔记本才赚其按哦,呵呵碰哟们

网友:
烧鸡和观察法

网友A:
烧鸡大法吧,到的原件多一个一个拆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吧,到的原件多一个一个拆也麻烦

电源适配器一会亮一下灭的烧不出来

网友:
哪位大佬帮帮忙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3代u阻值特别低,别把方向搞错了,不亮灯,跟这里没关系。好好修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