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代刷机4013

楼主(2018-07-31):
刷机刚出进度条 报错4013重启 换了基带电源 中频  现在基带电源供电都没出来 上次看到个帖子说刷机后基带工作不正常 电就会出不来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基带电源无输出, 有测量过短路吗?

网友A:
4013 考虑硬盘供电 CPU和上盖,和基带没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上你的到底懂不懂7代,字数补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13 考虑硬盘供电 CPU和上盖,和基带没什么关系,

7代以上先验证基带,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知道你咋混上高级技术员的e

网友:
是不是基带问题,直接更新12系统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代以上先验证基带,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知道你咋混上高级技术员的e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可能以前修电脑的吧,高级技术员,好高的头衔。

网友:
7代报错4013是基带问题

网友:
兄弟,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测焊盘下得阻值

网友:
通病,家属默哀 抬走 下一位

网友:
先换个机带电源,然后s1~s5供电打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