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板号820-00875-01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8-07-31):
RT,机器最开始的故障是进水,清理腐蚀后机器现象为无待机,不触发,公共点部分电路以及正常,后查看待机供电时发现待机芯片的EN是由一个或门产生,但是与门的另一侧芯片看不懂,想请教下诸位大师,
如图显示,待机芯片tps51980的21脚 P3V3S5_EN是开启待机的EN,
P3V3S5_EN是由PM_EN_P3V3S5过电阻转换名字而来
PM_EN_P3V3S5这个信号是一个或门产生:

按照或门的条件来看,他应该任意一个出高,后面就业出高的,但是PMIC_EN_P3V3S5这个信号我有点不太明白

这个信号是通过SN650839ZAJ来产生的,但是这个芯片我看不懂是什么东西,网上查的时候说是温度传感器,,想请教一下诸位大师,这个电路应该是怎么来的,

网友A:
怎么感觉怪怪的,MIC是麦克风,SSD是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怪怪的,MIC是麦克风,SSD是固态,,,

我也是看的一头雾水,搞不懂这个怎么玩的

网友:
2脚要高电平,查一下2脚的来源。。。。。

网友:
苹果的修的不多哦!看到就是学到了!@

网友:
楼主有结果么---------------。。。。。。。。。。。。。。。。。。。。。。

网友:
不休苹果,刚在百度查了半天,也没看懂SN650839是什么玩意。。

网友:
这个得对应点位和图纸来修了,苹果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SN650839ZAJ 这个芯片是什么? 还有 那就先查 SN650839ZAJ  一些基本的工作条件,

网友:
13脚基准有没有?没有换51980。13脚基准有没有?没有换51980

网友:
苹果机比较难修啊。。。上次个11寸的内存问题客户嫌贵哎···

网友:
机器倒是都挺新的,其实吧,苹果有些设计都是很多余或者都是多重保证一样,那个与门没必要考虑,这个电路还是遵循桥去开启待机这个主题路线,这个芯片U7800估计就是类似电源管理芯片,它的工作就是取代EC来管理待机电压,可能为了延长EC的使用寿命吧,桥通过它来控制待机电压的工作状态

网友:
U7800 是电源管理芯片(PMIC),待机正常不触发,按照普通苹果查所有待机条件是否满足,我遇到过U7800坏和RTC 在桥短路的,前者换U7800搞定,后者直接丢回给客户,还有遇到3v3_s5在桥短路的,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