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系统蓝屏故障

楼主(2018-07-31):
弘基笔记本型号ZQT  Aspire E1-431 intel集显进系统加载后蓝屏,进安全模式正常,换过硬盘内存都无效,系统版本也换过,各位论坛师傅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望指点一下了,谢谢

网友A:
我百度查了一下这个蓝屏代码的意思应该是显卡出现问题,你进安全模式把独显禁了试试。如果还是会这样,那就换cpu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百度查了一下这个蓝屏代码的意思应该是显卡出现问题,你进安全模式把独显禁了试试。如果还是会这样,那就 ...

不是独显是集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独显是集显呀

集显就换cpu试呀

网友:
                      应该换个CPU.

网友:
在网上说是显卡或者显卡驱动导致的蓝屏。你这个是集显的,那就换CPU,就这么简单

网友C:
把外设排除了,裸板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外设排除了,裸板点呢?,,,,,,,,,

不进系统不会蓝屏的,裸板也要接硬盘的,不然怎么试,光驱键盘都拆掉了

网友:
内存 CPU  禁独显。试一遍。 再看看

网友D:
显卡或者是显存的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显卡或者是显存的问题................................................加焊试试

都没看吗?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看吗?是集显

集显是显卡还是不是显卡啊。换显卡试试,不就是cpu,

网友:
UEFI的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