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1-30的笔记本无待机,无公用点电压

楼主(2018-07-31):
今天修到一个联想B41-30的笔记本,测试无待机无公用点电压,在TB上找没图纸,只找到联想E555,板号为A241的图纸,这个充电IC与B41-30的充电IC是一样的,都是BQ24780,测了一下,28脚供电19V正常,1 2两个脚为0V,6脚为2.5V,3 4两个脚为0V,5脚为3.3V,11 12两脚为0V,24脚为6.05V,现在测的数据就这些,怀疑是充电IC24780坏了,不知是否还有条件没有测到,请各位高手指正,另DC头进来的两个MOS管都是N管,控制脚为0V,所以公用点为0.附上参考原理图

网友:
公共点阻值正常就先短接隔离第一N管过去看看

网友:
没错,跟充电芯片跑不了关系,但是我建议楼主先把第一个隔离管换了,然后再搞充电ic

网友:
查第一个适配器隔离管g级电压是否达到导通条件,再去查第二个隔离管的导通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公共点阻值,各电感阻值,MOS管也是个重点,然后换IC

网友:
先短接看下好用不

网友:
把第一个MOS管短路的话是可以开机的,当时就试了的~~~~~~~~~

网友:
可能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更换应该能好

网友:
或者你可以先强制导通一下,2楼的观点

网友:
感觉和充电芯片有关系的    B41我好像修到过  加上最近都是进水的机器  认真修电路饿少了

网友:
修之前不防接一个电压去后级看看有没有问题,接上能点亮在来修它,免得整半天是后面短路保护才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