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有时亮机,但是卡LOGO,有时不亮,电流到0.3左右

楼主(2018-07-31):
清华同方 有时亮机,但是卡LOGO,有时不亮,电流到0.3左右
不亮时,测25M有波形,CPU只有VBOOT电压,SVID没有,也就是没有调节后的电压。机器是4代的CPU.板号月E230435  94V-0,机器刚来的时候,3.3V短路,换了桥,BIOS刷过,感觉还是电路问题,这机器没有图纸,不好查,有没有修好过的。

网友:
桥都换过了,放弃吧,这机器也不怎么值钱,换板算了

网友:
桥质量问题吧,在换一个。

网友A:
你这个是供电不全吧    0.3的电源 估计 CPU 供电没出来

网友B:
CPU 换来 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换来 试过了吗?........................

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供电不全吧    0.3的电源 估计 CPU 供电没出来

VBOOT电压出来了

网友:
不好修就算了  哇  浪费时间

网友:
清华同方的真垃圾我手上还有一个插适配器正常电池要掉电的破机器

网友:
   是不是有二级电压没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