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联想G475触发不显示 附上BIOS 本机非BIOS故障

楼主(2018-07-31):
时间:2018.07.30
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秦镇
机型:联想G475
版号:LA-6755P
故障:不显示
这台笔记本是收来的。看外观不错 研究研究。
接可调待机0.009正常,按下开关0.093然后大概10秒自动掉电。
这个电流肯定是电压都没出来全。拆机  板子如图

测量除了CPU供电外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并且正常。测量CPU没有短路。先简单看看 刷个BIOS,无果。
下载图纸 测量CPU供电IC的条件,VR ON 3.3V正常,MOS管没有短路,5V也有,测量到VIN时候0V,
目标出现,断电测量VIN对地0,心想不会芯片挂了吧,这个我没有备货。
测量B+不短路,芯片48脚短路,没有点位 跑线路找到PC911,测量短路拆了电容不短路了,旁边的2欧姆电阻
已经击穿了。料板拆了个2.2电阻和小电容。装上去 阻值恢复400左右,上电跳变到0.4A 外接亮机,然后装机测试
一切OK。附上误刷的BIOS  验证是好的。

图中的PC911短路  导致2欧姆电阻击穿保护了IC,IC缺少主供电无法工作。

电阻电容的位置,已经断开了。

断开后测量电容短路。

换好后的图片

换好后阻值恢复正常

上电电流跳变到0.4A

装机  测试OK。
联想g475 LA-6755P南桥 EC

网友A:
这样子又捞到 几百块   可以哦

网友:
楼主又捡钱罗

网友:
捡钱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又捞到 几百块   可以哦

看开头  收来的,280收的呢   能卖400都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开头  收来的,280收的呢   能卖400都不错了

280收  楼主犯傻了吧  180都贵  搁我最多出100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0收  楼主犯傻了吧  180都贵  搁我最多出100

钱难赚,从直接客户手里最多100 ,这个是从二手贩子手里,  人家就这么算 320G  50元,2G 30元,本子150,这都200+了。毕竟都是做这个的  但是如果不是这个成色好 最多也就180-200

网友D:
楼主技术可以。。不过看那小小的cpu感觉蜜汁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可以。。不过看那小小的cpu感觉蜜汁尴尬。。。

是的 鸡肋的指甲盖。不过话说人家晶体也不必其他U小  哈哈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吗。8月份运气也一定很好。~

网友:
280,收的有点贵啊

网友:
思路不错  学习了 任何不与修电脑为目的的交友都是耍流氓!

迅维工兵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E:
这个板子便宜,现在都不太愿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便宜,现在都不太愿意修了。。。。

好多卖不出去的AMD集显  拆主板一个就30左右

网友:
没办法  操的卖白粉的心,拿的卖白菜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