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j 不触发

楼主(2018-07-31):
华硕不触发  3v 5v不出  按下开关有瞬间的电压马上就没有了 io换过  都一样待机芯片也换过  现在没有搞头了  有遇到的吗

网友:
这个有通病吧

网友:
你可以尝试换3  5V滤波电容试试,还有查查EC的条件

网友:
看下有没短路   CPU很容易挂

网友:
3v5v的滤波电容换过没,,,,,,,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全部大电容上示波器看下波型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下二级电路部分有没有短路、、、、、、

会员 912911 + 2 + 2 同意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以前也碰到过,呵呵

网友:
我也觉得二级电压可能短路.检查下+3VS  +5VS

网友:
华硕 笔记本不触发真难弄  我现在有两台 还没有修好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