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nt50262是升压芯片吗

楼主(2018-07-31):
AOC显示器屏亮一下就暗了,测没有屏供电换驱动板后屏供电5V有了但是VGH  VGL  VCOM电压,测这几组信号都是连通到NT50262MQG的,但是不知道这个芯片的用途工作原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没有人会搞升压电路吗?自己顶一个

网友:
遇到这问题头疼,有大神吗sdfsdbcxbxv

网友A:
这个应该叫做电源管理芯片,里边有好几路电压输入和调整。

网友:
灯管坏了没?

网友:
好的  好的  好的  好的  好的  好的  好的  好的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叫做电源管理芯片,里边有好几路电压输入和调整。

嗯是的  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反正已经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B:
亮一下就暗,估计是输出电压过高或过低导致芯片保护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一下就暗,估计是输出电压过高或过低导致芯片保护断电

刚触发的时候电压由低升高,差不多正常的时候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