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屏幕打开自动开机而且暗屏

楼主(2018-07-31):
苹果A1708 板号:820-00875-01
迅维没图纸和板号参照820-00875-A
客户说屏幕绊到90度就黑屏 发过来这边完全暗屏 屏幕打开自动开机
很明显LID的问题苹果A1708 板号:820-00875-01迅维没图纸和板号参照820-00875-A
客户说屏幕绊到90度就黑屏 发过来这边完全暗屏 屏幕打开自动开机
很明显LID的问题 但是新机器没霍尔元件 主板又不敢拆出来  但是新机器没霍尔元件 主板又不敢拆出来SMC_LID_LEFT  SMC_LID_RIGHT都进EC  LID_OPEN进EC还去了接口
求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lid的电路问题吗.还是升压。排线啊..........................................

网友:
你说的那个东西在屏幕接口上方

网友:
解了好多太,有些更换屏幕好了,有些主板问题都没搞定

网友:
这个其实还是跟LID类似,我刚才查图纸,那个RIGHT是从屏幕接口发出的,那个LEFT是主板上的一个元器件发出的,他们同时都进EC,但是又要通过门电路整合出一个信号,那么平接口的那个信号可以理解为在屏幕那里的一个东西,有磁性,合上盖子可能就拉低了,然后发出信号,主板上那个LEFT是一个元器件J5250发出的,他在主板的角落里,元器件就一个3V跟他,会不会是霍尔元件的一种改进呢?这两个信号同时作用起到类似霍尔元件的作用,发给EC,控制背光,发给键盘触摸板,也是控制背光,这个完全可以大胆的假设嘛,然后去验证一下,你要是实在不行就给那个LIDLEFT跟RIGHT都断开去EC的路,然后用3.3把这2个去EC的信号都上拉,这样EC就不会去检测,这样就常开了

网友:
苹果机就是头疼,,,,

网友:
我感觉是屏有问题,可以换个上半部试试液晶的好坏

网友:
是屏幕问题。很多这个问题。是通病。

网友A:
是屏幕背光问题,早几天搞过一台。

网友(2018-09-26):
引用 网友A:
是屏幕背光问题,早几天搞过一台。

怎么解决的能发一下吗?谢谢了!刚好有一台

网友:
重要的事说三遍要报风险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