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P227TX 开机0.13左右掉电。可以反复触发

楼主(2018-07-31):
此机器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再论坛搜索相关资料很少。就把维修记录下来,仅供参考!
机器就一个cpu集成南桥。触发到0.13掉电。可以反复触发。故障相同。搜索论坛没有相关案例。就刷了bios,但是没用。想交换主板,但是都不支持交换。
心想既然不支持交换那就加焊cpu吧。本来怀疑就是cpu虚焊问题。没想到加焊后正常触发显示。哈哈。省了700多!

网友:
有可能会返修!要拆下来重新植锡!

网友:
这个钱赚的快哦,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A:
楼主判断太准确了,处理好散热用几个月应该没有问题,加焊u风险也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判断太准确了,处理好散热用几个月应该没有问题,加焊u风险也是很大的

为什么冒风险加u呢。只要是主板不能交换。哈哈。反正不能交换了。还管个球

网友:
四代的吧   虚焊比较多!!!!!!!!!!!!!!

网友B:
这样返修的机率很大 的  你收人家多少钱 返修就麻烦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返修的机率很大 的  你收人家多少钱 返修就麻烦 了

想赚钱就不怕麻烦不过希望一切顺利!

网友:
省了七百多  你是说你给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