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_H61M _S2P VER 2.1触发一秒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8-07-31):
GA _H61M  _S2P  VER 2.1触发一秒反复掉电重启

故障:触发一秒不断重启掉电

主板上有两个BLOS(B-BLOS,M-BLOS),  先对调了BLOS,结果无效(今天上不了网,刷不了BLOS,对调试一下)

重启瞬间,测得:

内存供电  1.5V

VTT  0.9V

PLL    1.8V

VCCSA    1V

CPU供电    0.9V

桥供电, 1.05V

皆为都正常,但以下电压无:

PCI_E  复位   0V
PCI-E 时钟   0V

集显供电0V(正常不进系统之前约0.5V左右)

强行短接ATX  PSON到地,测得全无供电,但风扇在转

断开ATX  PSON到地,重新触发,测CPU电源管理芯片DU1工作条件 ,发现9脚  VR-ON  开启引脚  =0V,由  CPU_VTT经 DR81电阻  上拉开启,测DR81电阻两端电压皆有1.0V, 从VR-ON跑线到DR81电阻,发现断线。

飞线接上,上电开机,故障依旧:触发掉电反反复复重启。

今天,移动光纤线路故障上不了网,找不到相应的图纸,只能参考其它的电路图来维修了。

这板的工程队,里面有重要软件及文件,换板的话,里面的软件可能要重新注册。所以无论如何暴力修好它:

1,更换IO  (测量IO工作条件OK,换换)

2, 加焊电源管理芯片。(没同型号芯片换,只能加焊)

3,更换内存管理芯片。(工作条件OK,换换换)

4,拆卸网卡芯片,COM口芯片(吃饱没事干,拆拆拆)

全无解:难道没得救了?

    在电脑里找了个GA-H61M-DS2 R4.0  BLOS本想刷试试,拆下B-BLOS芯片,放到读写器上,结果显示无法识别,再次装上M-BLOS到读写器上,显示识别成功,说明:B-BLOS芯片是坏的。害我之前对调了BLOS,绕了个大大大大圈。这些BLOS芯片损坏,我碰两回了。所以以后不要轻易的对调BLOS,

不刷了,先焊回M-BLOS,开机试试。显示OK,跑码正常。反复试机了2个多小时。

总结:问题所在:

1,CPU电源管理芯片VR-ON断线

2,BLOS芯片损坏

修这种瞬间掉电,主供电又正常的真的不好修,晕了。刚好昨天又上不了网,贴子今天才发。

GA _H61M _S2P VER 2.1.rar

网友A:
不错,现在修主板都没有机会了,别人都不修了,电脑也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现在修主板都没有机会了,别人都不修了,电脑也不用了。

是啊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换成我,早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换成我,早放弃了!

老客户了,工地,地塝称  用的电脑,30元,修了大半天。晕晕,一个BLOS损坏搞死人。

网友:
我重来对调!直接上编程器刷程序!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但是楼主发帖不够严谨,出现一些错误。BIOS不是BLOS。还有如果VR_ON断线那CPU_0.9V哪来的?我看楼主发的图纸截图发现DR81并不是VR_ON的上拉电阻,而是VR_HOT(过热指示信号)的上拉电阻。这些错误容易误导我们这些初学者。

网友:
经验很重要!想你学习,老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但是楼主发帖不够严谨,出现一些错误。BIOS不是BLOS。还有如果VR_ON断线那CPU_0.9V哪来 ...

我的英文差点考了满分100分,就差一点,考了10.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英文差点考了满分100分,就差一点,考了10.0分

你这是100分多一点。。。其实我是被英语和语文拖后腿的理科生。。。

网友:
很少修台式,就算修也没有什么耐心看

网友:
掉电确实不好修,主要有好的思路,有个示波器修这更快

网友:
修主板以经赚不到钱了。楼主还在辛苦研究主板,值得赞一个

网友:
现在是几乎家用机坏了 别人都不修  都用手机了,就单位还有工厂用台式机

网友:
首先,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短线腐蚀了,但是你的0.9V是怎么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