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01I 08270-2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8-07-31):
同行送修机子 开机0.2A几左右掉电不显示 测量其他各大电感都有电压出来  就是内存电压过低才0.3V左右的电压这个是明显是不对的 正常电压要有1.5V才对的 内存供电芯片是用那种晶体管的   VCC5V_OUT 电压正常 VCC1R5A_ON  开启电压才1V左右 电压不正常 去掉R294电阻A1_ON  能正常输出3.3V电压 芯片工作条件正常那就只能换供电芯片了从料板上拆个来装机试试了换好通电电压完美出来了屏幕也正常显示

网友:
开启信号正常后级参数也正常就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通病的

网友:
就喜欢看这种维修了,可以学很多东西!

网友:
说实话这个机子我都直接买板子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