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_L42E9FR液晶电视扬声器无声音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31):
TCL_L42E9FR液晶电视扬声器无声音故障维修

  客户送修一台TCL_L42E9FR液晶电视,描述的故障是扬声器无声音,耳机输出孔有声音。用户反映有时候偶尔能正常一会儿,有时候完全没声音。

  因为是扬声器有问题,耳机及其他各功能正常,所以简单测量了电压,就着重检查分析对应的音频部分电路了。

  测量数字功放STA333W两路输出时一路电压正常,另一路直接掉到零点几V(接近0)的电压,检查周边元件没发现异常。静音等相关供电也暂未发现异常,初步怀疑是数字功放损坏了。

  因为板子的集成度比较高,而且这个机器的设计不是很便于维修。虽然不用拆开大后盖就能检修,但是受线缆影响排查非常不方便,也不容易观察板卡情况。因此准备先将主板彻底拆出来,但是在拆下屏线后声音突然正常!

  排查屏线与逻辑板,单独连接逻辑板不连接屏声音正常。对比测试连接屏和不连接屏时逻辑板的基准电压发现屏供电会从12伏分几个点缓慢下降,当下降至10伏不足11伏时开始出现无伴音问题,但这时屏仍然能够正常工作,其后电压有波动恢复的情况,但声音不会正常。

TCL_L42E9FR液晶电视扬声器无声音故障维修 图1

TCL_L42E9FR液晶电视扬声器无声音故障维修 图2

  这时大致思路明确,是供电有问题。测到主板的12V电压,同样的波动。拆出电源板仔细检查发现有几个1000UF16v电容怀孕,更换怀孕电容,重新检查试机,问题解决。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呵呵                                  骗分嫌疑哦

网友:
看得见的故障

网友:
电解电容的问题直接换到就可以了多简单

网友:
真是大师,天天都有这么多电视搞,真好,真幸福啊

网友:
这种有明显故障的就不要发出来了吧

网友:
不要发这种帖了,要不然给半懂不懂的人看到了,以后叫我们怎么赚钱呀.版主也是的,这种帖就让它长埋深山好了.

网友:
都鼓包了,一看就是换电容的活。

网友:
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