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亮机掉电

楼主(2018-07-31):
机器进水,拿过来发现总线供电腐蚀了。直接清理换上芯片 , 开机电流1.1~1.3. 接屏已显示LOGO,以为好了  结果会掉电。掉回待机,能在次触发。 测板子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各分组供电都 是出来的。刷BLOS也没有解决,去掉温控下拉管子也是这样的 ,  直接不知道搞哪里了   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开关坏了哟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用个放大镜就可以修好50%的进水板子。多看看吧!

网友:
我也很好奇,楼主找到问题所在了吗?散热装上看看掉不掉

网友:
直接上放大镜,进水机子多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虚焊料没,加焊一下显卡哦

网友:
看看显卡吧。遇到过一次。

网友:
我也觉得是开关的问题.就如同2楼说的

网友:
大哥些 开关问题 我还会在这里发贴出来丢人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