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700s此处的元器件清晰图

楼主(2018-07-31):
大短路,PQ11烧焦了,没有找到图纸,哪位大神手里有这个机器的麻烦给个清晰图或者给个型号也行。

网友A:
那个管子 应该是复合型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子 应该是复合型MOS管

不清楚啊 第一次接这个机器 不敢乱上管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啊 第一次接这个机器 不敢乱上管子啊

现在的本子 都是复合上下管  你测一下 是不是连接到边上的那个PU芯片的 一测便知

网友C:
看样子是烧到焊板了,这机子没图纸,也是只有找好机图片补件修复了!

网友D:
刚好在修这台机器  不过像素只能这样了型号是7934

网友E:
好的办法就是找售后的朋友 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好在修这台机器  不过像素只能这样了型号是7934

非常感谢  知道是什么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办法就是找售后的朋友 帮帮忙

跟联想售后的不熟悉 弄不到 其他品牌的 都可以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烧到焊板了,这机子没图纸,也是只有找好机图片补件修复了!

是的 所以只能来论坛里求助了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