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p进水机器

楼主(2018-07-31):
7.31
iphone6p手机主板进水

拿过来上电流表,漏电500ma,洗刷刷后漏电100ma,心想板子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电池的电量用的比较快给客户商量一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就装机吧,装机后给我来个大短路,在一次拆机,修复大短,没想到是u2301上面的一个电容短路了,解决后可以开机了但是是阴阳屏幕=,开机没一会又烧了,
当时的心情很不好,客户来个一个电话说修好多少钱,我直接报价500,客户说资料不丢就行,才知道报少了,在拆机,把进水的芯片都拆下来清理清理焊盘,在装 回去ok,测试主板前后摄像头不能使用,
我把u2301,u2100上面的两个电容连接就可以了,后来发现后摄像头发抖换一个也不行,啊啊啊不想修了,和客户商量一下吧,先不要用后摄像头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叻。。。

网友:
哈哈,楼主也是搞笑来的

网友:
一看就是赚大钱的人、、、、、、、、、、、、

网友:
楼主  把后置摄像头旁边放个小碎屑吸铁石吸在摄像头上,问题解决。

网友:
摄像头发抖 7p遇到过发抖换前排线就好了

网友:
要是我!不修好是不会给钱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就是多,像个定时*WF词语*,说不定那天又坏了!

网友:
这就是以钱为目的维修,对于技术的提帮忙不太啊,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一篇专业的详细的介绍摄像头维修的分析帖子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就是多,说不定那天又坏

网友:
这种东西要站在顾客角度,如果顾客过来拿手机,发现摄像头不能用。给你减钱,你肯定不能接受。毕竟现在手机没有后面摄像头就跟残疾的一样。很多时候支付带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