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60EX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8-07-31):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G460EX,说开机不亮。简单开机试一下。开机十来秒掉电,可再触发,应该是缺电。报价后让客户留等电话通知来取。客户走后开拆,发现VCCPP电路中的PQ34已烧毁熏黑周围零件。应该就是故障点(没有拍烧毁状态的图补上换好的图上)。
,拆出主板拆掉PQ34测试VCCPP点对地值为1.8欧。应该有短路,接着拆了PQ35还是不变,把旁边的小电容全拆再测试11欧应该正常了。PQ34为AO4406,PQ35为AO4726找不到相同。直接在料板找两个AO4468换。上电测试VCCPP电压为0.5V一样是10秒掉电(正常电压应为1.05V)。接着找RT8209的工作条件。
1脚电压为3V多正常,有开启信号。9脚和13脚都是没电压。上电手摸IC表面发烫。料板找A8=EB应该可替换(原是A5=EB),换了上电测试出1.05V。不再掉电。上内存和接显示器可点亮。开电视烤机一小时没问题。修复结束。(好久没发贴。修理简单码字难,有错莫怪,请多少加分。)

网友:
恩,开启信号有了,不输出电压直接换芯片。
攻城师厉害啊······

网友:
楼主你修得太好了,厉害,服你了,呵呵

网友:
楼主...太好了,厉害,服你了,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捡钱啊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牛B得很

网友A:
楼主拆了电源管理芯片后,应该再打值看看,估计阻值正常的话还会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了电源管理芯片后,应该再打值看看,估计阻值正常的话还会变大。

机子客户已取,换了之后没有测应该是差不多。个人习惯供超过10欧都估计不短路跳过。估计是由于电容短路烧场管和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