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10掉电 CPU供电发烫通病

楼主(2018-07-31):
这个机器绝壁是个通病  CPU复合供电管温度高   电感都发烫   遇到不下10台  只有2台换了管子好了  其余的都不行   现在还有2台躺在我这里 一样问题  求助论坛的大佬  有解决的吗

网友:
估计后级电流过大,导致发热,请先判断是前级还是后面

网友:
同楼上    估计是后级

网友:
单MOS本来温度就可以了,还复合管,以为主板散热孔是散热胶垫啊。

本子本来散热就不好,复合管出问题,我觉得是早晚的事。

网友:
把上下管 供电芯片一起换了试下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 把上下管全部换了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电流过大造成发烫,我觉得应该和供电IC有关系

网友:
电感。上下管,滤波电容一套换

网友:
三星的机器用这个管子的多

网友:
先换上下管,不行接着还滤波电容,电源管理芯片,修电脑有时候直接换,简单直接

网友:
发的根本原因是CPU出问题了吧,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个,也是CPU供电发烫,不过他的是死机,最后也没搞定退给客户了

网友:
上下管和供电芯片一起换了看看,不行仔细查查后级

网友:
CPU供电所有复合管都换了在加上驱动芯片,不行真只有考虑CPU了。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  要么供电元器件有问题  要么CPU   最后先换CPU 看会不会 好些

网友:
请问电脑版的论坛打不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