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卡LOGO

楼主(2018-07-31):
今接了一台DELL1440不显示,擦机吹显卡,有显,打包好开机卡时间LOGO,以下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拉?

网友:
意思是修显卡然后刷了 BIOS好的吗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意思  你是说卡到这个界面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拿来干嘛

网友:
可界面提示是用原装电源的,,,,,,,,,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坏的比较多,别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提示应该是让你用原装电源,不用原装电源确实有这个提示

网友A:
你说的打包好了,是啥意思 。就BIOS 问题

网友:
这是修好的界面;当你遇到这种情况就知我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打包好了,是啥意思 。就BIOS 问题

不是BIOS问题,想知结果,                  下载维修过程

网友:
这本暂时还没遇见过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机型第一次见过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你这怎么打开的,根本就打不开,还需要5分,完全就是在坑人

网友:
应该说的是加焊显卡解决了问题吧

网友:
大概意思是说卡LOGO刷BIOS好了。

网友:
不显示  加焊完后还刷BIOS解决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