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内置喇叭没有声音

楼主(2018-07-31):
e470笔记本内置喇叭无声音,外置音箱有声音,系统驱动都重装了,还是不行,两个内置喇叭阻值都是5欧姆左右,请问是声卡芯片问题吗?

网友:
怎么变成这样了

网友:
要不看下功放芯片 还有 PLUG-IN 插入检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过喇叭,有可能是喇叭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