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GHOST WIN7 ide转换AHCI模式蓝屏

楼主(2018-07-31):
今天接1台主机安装系统,配置较老A78+X2 250默认是IDE模式,安装完系统后才想起没有开启AHCI模式。想IDE转成AHCI模式,尝试各种方法失败。修改注册表及利用SKYIAR都失败,请教方法?
win7

网友:
PE下打AHCI的驱动

网友:
pe下卸载磁盘驱动重新注入驱动

网友:
楼主有发贴的功夫为什么不重装一遍系统

网友:
这种机子
软件排除了之后就到硬件了
以前碰到是cpu问题

网友:
卧槽 只有xp系统才改模式 win7除了uefi和raid模式其他的都是通杀 不晓得你是咋的?都不行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可以解决问题,要不然估计不好弄,我以前试过,装系统之前切换好模式

网友:
开启achl后重装系统吧,估计这样会快些!那些修改东西的不怎么靠谱,我试过不行的

网友:
重装系统最省时间!

网友:
还是重做系统吧,分分钟的事。一劳永逸。

网友:
装msdn里面的耶

网友:
感谢各为朋友关注及回复,重装系统肯定是可以的。我是想我们搞维修的什么状况都有可能遇到的,重要的是研究一下。

网友:
无须重装,也无须PE,可修改注册表项或在计算机管理强制更新驱动再改BIOS。

网友:
在优启通里的PE里的skyiar清空一下磁盘驱动控制器驱动,然后再打一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