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无灯光维修

楼主(2018-07-31):
客户反应电话可以打通,屏幕不亮。
1.接过客户的机器,用强光照屏幕确定是无显示还是无灯光。
2.确定是无灯后,拆机测量测试点tp2520电压和组织。

3.测量到tp2520短路,无电压。
4.熏松香,烧鸡大法伺候。
5.C1505融化,果断拆掉。
6.拆掉后测量阻值正常。再次测量电压,还是没有4V左右。
7.此种情况是升压二极管损坏,所以电压过不来。更换二极管D1501。再次测量tp2520,有4V左右的电压。
8.装屏开机测试屏幕是否能点亮,屏幕正常点亮。
9.装机收钱。
总结:苹果背光电路原理一样,搞定6代,也可以搞定iPhoneX!

测试点TP2520

电容C1505

升压二极管D1501

网友:
背光供电的测试点是TP2520

网友:
原理一样

网友A:
这个看图纸的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图纸的是什么的

Z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