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红米Note4x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8-07-31):
为什么我的手机没插耳机通知栏里显示插了耳机的标志喇叭不能用,插上耳机又显示没插耳机喇叭能用,完全是相反的,平时我都不用耳机的,就刚才出的问题

网友A:
插上耳机关机,然后开机,拔掉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耳机关机,然后开机,拔掉耳机

应该

网友:
这是自动耳机模式了,通常是硬件问题,耳机孔对应的主板位置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