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32GS80C以及LC32HS62B开机有声黑屏的技改

楼主(2018-07-31):
1,反复开机可正常收看。电源采用34006601二合一电源,+12V正常,BLON高电平正常。测N701的1.2脚0.9V,正常.在C756(2200P)上并一1UF电容,同时将R913改为2.7K,R713为47K.开机图像正常
2、把C756由原来2.2nF(222)改为1uF(105),经试验,部分机还是存在开机无光。最后再把电容加大,C756由原来2.2nF(222)改为2.2uF(225)
3、把R773由原来100K(104)改为0Ω(0),可以用导线短接
4、把R757由原来10K改为3.3K

网友:
并联2.2UF16V和短路R773的100K电阻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