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ateway NV47H27c按开关不触发,电流无反应维修

楼主(2018-08-01):
Gateway NV47H27c按开关不触发,电流无反应维修

  同行小沈打电话给我说有台笔记本要修,故障是不通电。去他那里看到他的适配器最大电流只有3.42A,和他说了下最好使用原配参数4.74A的,他微笑着答应了,寒喧了几句后就把机子拿回工作室查修。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8A然后定在0.018A,这是正常现象,按开关不触发,电流无反应。拆开C壳后发现主板左上角有腐蚀,具体见放大后的高清图。

硬件情况如下:

  Gateway NV47H27c Ms2317

  19V 4.74A

  版号:纬创JE40 HR MB 10267-4 48.4IQ01.041

  B940 SR07S 笔记本CPU 正式版原针脚 PGA

  DDR3 2G*1 现代海力士双面8片

  320G 西数

  BD82HM65 SLJ4P

  N12P-GV-OP-B-A1 1111A1

  NPCE795PA0DX Aa2

  U6001 25Q32BV

  NEC 大电容 1500uF 0D158

  EQ=DC RT8223MGQW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CMOS电池拆下测量有3.19V,32.768KHZ也很标准。不装CMOS电池的情况下接可调电源电流可以到1.4A,CPU供电也出来了,1.14V,无显示。后来用手电筒照屏发现原来已经显示了,只是无背光而已。既然已经显示了那应该可以正常关机啊!可是把PWRCN1接口的开关信号KBC_PWRBTN#拉到低也无任何反应。

  KBC_PWRBTN#信号只控制了EC_GPIO6,证明EC_GPIO6是进入EC的开关机指令。

  EC的93脚EC_GPIO6有3.3V,拉低到地并不能开机和关机,电流也无任何变化。EC的117脚PM_PWRBTN# 3.4V很标准。

  这个信号是进入南桥的。

  拉低到地时可以触发到显示,也可以正常关机,既然在这个位置可以正常开关机那么EC前面的条件应该是满足的(包括EC供电、免时钟、复位、读取程序)。

  初步估计可能是EC坏,EC的27脚BLON_OUT是背光开启信号,为低。

  刷BIOS不行,加焊EC也不行,种种现象都使我深深的怀疑是EC出了故障。确定换EC,订货回来后换上EC,一样不行,打击好大。这时脑海中浮现出“LID”信号,这么重要的信号居然忽略了!这个来自于EC的17脚。

  LID_CLOSE#测量为低电平,不正常。

  来到HALLSW1霍尔元件的2脚,LID_CLOSE#_1为低,不正常。

  此霍尔元件的供电来源是3D3V_AUX_KBC,在EC的102脚测量是正常的3.46V。

  HALLSW1霍尔元件的1脚供电为低不正常。

  证明这两点间的板层已经腐蚀开路。由于这两点间的距离较长飞线不美观,所以准备在霍尔元件的1脚附近找相同时序的3.3V电压。3D3V_AUX_KBC来源于3D3V_AUX_S5,是同一个时序。

  附近有个C3136的供电,是3D3V_LAN_S5电压,测量正常,有3.5V。

  3D3V_LAN_S5来源于3D3V_S5。

  3D3V_S5来源于3D3V_PWR。

  3D3V_PWR正是3V 、5V待机供电PWM输出的第二路,而3D3V_AUX_S5则是来源于更早的时序。待机芯片PU4103 RT8223MGQW的第8脚PWR_5V3D3V_VREG3线性输出3.3V,用这个的电有点不理想。

  按照原设计原理应该使用线性输出3.3V来作为LID的供电。

  直接从PC4125飞线到霍尔元件HALLSW1的1脚,LID_CLOSE#这时正常了,3.47V。

  触发开关电流直上到1.2A亮机,至此修复。原EC NPCE795PA0DX是好的,冤枉它了,收藏起来备用。

  维修总结:这次走了些弯路,一开始没留意LID信号导致误判,本来可以秒杀的机器。下次学聪明了,该测量的重要信号一个都不要放过,回头想一下其实不触发和显示屏有内容却无背光都是LID信号造成的主要特征,而正是这主板有部分地方腐蚀造成板层线路开路导致霍尔元件无供电。

本文作者:英峰雪

网友:
楼主什么万用表,很牛X的样子..............

网友:
同问,楼上用的是什么可调电源和万能表?

网友:
自拍很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