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LED42R5500FX液晶电视反复启动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01):
康佳LED42R5500FX液晶电视反复启动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康佳LED42R5500FX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反复启动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康佳LED42R5500FX液晶电视反复启动,电视机关机后背光不亮,电源12V没有变化,就这样反复开关机。

康佳LED42R5500FX液晶电视反复启动故障维修 图1

康佳LED42R5500FX液晶电视反复启动故障维修 图2

  一般修这种故障都是先软件后硬件,于是先写个引导程序试一下,这个引导程序是原来备用的,取下来写了数据后电视机故障依旧,本来我备用的数据和我现在检修的电视机型号不是一样的,只是主板型号都是35017819,于是抱着试机心里刷机,既然电视机刷机后故障不变,那我就用这个数据修机器了。

康佳LED42R5500FX液晶电视反复启动故障维修 图3

康佳LED42R5500FX液晶电视反复启动故障维修 图4

  接下来准备升级固件,原来我买了一个康佳LED42J39AW固件,以为主板一样就可以用,于是就用这个固件升级,结果电视机没有反应,看来必须要买一个相同机芯的数据,于是就又去买了一个相同数据,这个数据比我的大多了,于是按照升级方法,将电视机总电源关掉,将要升级的固件复制到优盘里面,先手按遥控器关机键不放手,然后打开电视机总电源,电视机出现一直亮背光,不一会带电视机重新出现标志,电视机就修复了,至此,康佳LED42R5500FX液晶电视反复启动故障修复。

康佳LED42R5500FX液晶电视反复启动故障维修 图5

  PS:引导数据附上,升级固件太大无法上传。

   科利达王试用过康佳LED42R5500FX 板号35017819 屏72000256YT V0 备份数据rhk

网友(2019-02-12):
我有一台,刷机后。偶尔黑屏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厉害 厉害   现在维修  啥都要会 厉害 厉害   现在维修  啥都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