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8L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8-08-01):
今天接到一台挺老的电脑,(最近心情一直不好),电脑型号是戴尔PP38L,通可调电源为0.02A, 三秒后掉到0.01A,按开关重新上升到0.02A,看来机器不触发,或者说有触发动作。拆开机器看看有没有进水腐蚀的。结果没有,哎还是老老实实看纸修吧,先查待机电压,3V出来了,5V没有,这台机器应该是触发后才有5V的。因为这台电脑是可以从0.01到0.02的,很容易让人怀疑是不是南桥有问题(或者EC),我当时也是走神恍恍惚惚加焊了南桥,结果还是一个样,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那就越修越远了, 所以我们要把+15V-ALW的升压电路修出来,看图,15V是从触发后5V待机电压和BST4.6V过来进行叠加为10V,因为PD10二极管没有装,所以只能叠加一次,最终应该是直接经过PR133直接得到10V高电平的,但是我从复合二极管的第二脚测得的电压是0V ,所以很显然复合二极管损坏,换个稳压二极管开机,测得电压9.96V ,电流也蹭蹭的上。一路亮屏,完美修复。

网友:
为什么我的图片有的这么大,有的这么小,第一次上传,啥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