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Centre E73板号 IH81M

楼主(2018-08-01):
                                  好久没发帖子了,最近没下载分了,出来混点分。闲话少说                             主机型号:联想ThinkCentre E73
                 主机板号:IH81M 1.0
                           机器故障:加电不显,滴滴滴报警。
                         维修思路:机器加电报警大多数都是没检测过内存,拆机更换内存无果后,接上假负载 测量总线电压和SPD还有VDD VTT。 测量得到的结果,VTT 0.75V  VDD 1.5V SPD 3.3V。 在测量 系统总线的时候发现 数据信号只有1.3V电压  这就不正常了。这组信号正常是通过3.3V 的电压 经由上拉电阻而来的,另一的有3.3V 而这个只有1.3V 电压。查证后发现3.3V 上拉电阻开路导致  更换后机器恢复正常。
                        总结:可能是外界原因和使用环境导致的电阻开路,毕竟这款机器坏这里的很少,大多数都是BIOS的问题 而且坏SPD电压的比较多 ,可能这次只是个巧合吧。
     附上亮机图和BIOS ,虽然论=论坛里面的BIOS 已经泛滥了,但是我还是要传一个上来,论坛里的大部分BIOS 都太水了,没有亮机图 没有板号  好多刷上去都不好用 太浪费下载分了。

IH81M VER 1.0联想台式机备份.zip

网友:
来个上拉电阻的高清图就好了

网友(2018-11-03):
对呀, 吧故障点标注下来说不定是通病,供后来的人参考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BIOS。先收藏了

网友(2019-01-04):
感谢楼主分享BIOS。主板BIOS坏刷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