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46

楼主(2018-08-01):
   有台戴尔14-3446,跑码过了内存无显示,不插内存会报警,应该是不过显卡,BIOS刷了,显卡加焊,一个样,有大神修过这个型号吗,指点一下

网友:
外接有没有试过亮不亮,感觉还是BIOS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线坏了吧。

网友:
抓得住USB不?抓得住不防直接换显卡,先试试外接,抓不住可取下显卡后在试能不能抓住,换显卡OK.

网友:
感觉是显卡问题,可以尝试温度加高或者更换显卡

网友:
外接键盘看下大小写灯亮不亮,

网友:
那个啥 你换过内存没有  三代内存也是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