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G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01):
     接到一台宏基4750G笔记本  开机不触发  电流0.002  ......        拆开后发现有一处明显烧焦   是电源芯片  有打胶  掉点  飞线   我用天拿水处理了一下   通电闪了两次火光   检测全板电感没有短路   下载图纸点位   一个保护隔离管有鼓点  不过公共点正常产生   烧焦处是待机电源芯片周边   芯片型号是RT8223   16脚 19v输入没有  是断线  补好后还是没有待机   8脚 17脚线性电压没有   这个芯片的线性开启是13pin  找他的来源是pu4106的3脚输出(如图)  而稳压管pd4105已经烧没了   直接烙铁一点   待机0.02左右   5v 3v都产生   上电电流跳变  接屏亮机          不过这个pu4106我没看懂   我也用不着看懂  嘿嘿

网友:
捡钱了,我没这么好运气啊。。。。。。。。。。。。。。。。。。。。。。。

网友A:
我今天好几个机器都是进水的   这都快感觉现在是进水的季节

网友:
这个烧得还不严重,按照图纸一步一步走钱就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好几个机器都是进水的   这都快感觉现在是进水的季节

都是进水的   你不忙吗   还在这逛论坛

网友:
都这么好运气 捡钱捡钱

网友:
楼主运气好,技术更好。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烧的不算很严重,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进水的机器维修起来都这么简单吗技术太牛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供电,开启,ldo,最后pwm

网友:
遇到几台都是待机滤波电容不良的

网友B:
楼主不错的,啥也不说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错的,啥也不说了,加分

多谢加分

网友:
楼主这易碎签亮了,都是动的地方吗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还算好的。还能够搞好。遇到严重的。看不到线路就不好弄了

网友:
不错 。你该用点绿油来绝缘一下的。小心导电。

网友:
一般进水多严重的话都不修了,直接换板,不过楼主还是运气好

网友(2018-12-11):
这个电路也表示看不懂,,,,,,,,,,,,,,,,,,,,

网友:
今天剛維修一台一模一樣的機器
學習了

网友:
妈呀, 都修成这样了。看了头大

网友:
拆温控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运气 不错,,,要是3V 5V 短路的情况 就可能烧坏后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