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的home键有时无法唤醒

楼主(2018-08-01):
有时锁屏之后home键无法唤醒,或者唤醒时间长,等5s左右屏幕才会亮。美版机子不能用指纹,home键没有问题的,亮屏按home键从来没有失灵。请问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
补充一点,系统是10.3.3

网友:
排除外配

网友A:
断开指纹供电1.8或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指纹供电1.8或3.0

请问大神能详细解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能详细解释吗

看电路图拆它的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