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华硕UX31E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01):
华硕UX31E不触发,按开机键无反应。十个罗丝拆下拿下后盖先取下电池三颗罗丝拿下拿下电池,触控板排线取下,再把主板罗丝取了拿下主板观察无进水无烧痕,板号如下

接可调电源上电,待机0.03,有时0.01无图纸,跑电路开始,待机芯片RT820?A有出3V5V,很好,不会是键盘上开机按键坏了吧?跑下,开机按键在键盘接口5脚(左右不分了,也可理解成倒数5脚)6脚接地,按下开关5脚对6脚阻值在六百多到七百多有变化没软拣。。开机键应该正常。逛论坛看看,有个官网Bi0S下载,拆下原机的25Q32,备份,开刷,装上,接好主板上电,见证奇迹的时刻!一上电键盘开关键白灯亮,大写锁定灯亮,无线指示灯亮,风扇动了。什么情况?不见屏亮 强关电,再开,又没反应了。抽烟思考人生,难过Bi0S边上这BGA芯片受热才引起开机?BiOS刷的不能用不显示?

用风枪加热它果然又开机了,但还是黑屏。果断刷回原机BioS,焊上,奇迹真出现了!亮了!顺利进桌面

关机,又不触发了,看来是那BGA芯片虚了,拆了重做?没植锡板会搞死人,都凌晨一点了,加焊!冷却开机,关机开机关机貌似正常了,第二天又开正常,先这样了,

再上一张刷所谓官网的BiOS旁三个灯不亮屏幕的图,前面忘传了

装机观察一天先,目前正常。

网友:
楼主你这文章,好可爱。。。。。还有,1点多都不睡,等着猝死吧!

网友:
我去  维修世界的一哥  一点都不睡

网友:
这技术没有图纸照样秒杀华硕,技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