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 m2固态硬盘格式化或分区就出错

楼主(2018-08-01):
高手指点一下 看看是不是固态硬盘的主控的问题

网友:
看看能不能修好 扔掉太可惜了

网友A:
这个硬盘现在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应该上能修的,看下是什么芯片,估计重刷下芯片能行(●°u°●)」具体的我也没搞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盘现在也要不了多少钱

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弄好 扔掉太可惜了

网友:
刷芯片试下叻。。。。

网友:
亲  我手头正好有个一样坏的,50包邮,试试能不能修好。

网友:
17年的应该有保修吧

网友:
可以修一修,还可以用,,,,,,,,,

网友:
不要搞了   我有三片了     这个需要专业治具才管用   买个治具好几百美元  有意思吗

网友:
还是建议不要扔,拆下颗粒留下来做U盘,或者移植到其它固态硬盘上

网友B:
M.2的硬盘容易坏掉,我都遇到很多了都在保修,返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2的硬盘容易坏掉,我都遇到很多了都在保修,返厂吧。

请问一下 现在手上只有硬盘怎么可以返厂保修呢 谢谢